[原 厂]
DA0G7AMB6D0

楼主(2019-08-20):
(图片)

网友:
这种U有点脆,我一般都是垫在纸上拖锡的,原来吃过亏,拖完锡晶体裂了,

网友(2019-10-21):
是不是通病来的,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用手按住CPU就能开机,这个BIOS是好的,我也刷了,能亮机,要用手按CPU才能开机。

网友:
找到问题了,是内存槽的问题。。大家注意一下。。我轻轻的按一下内存槽就好了然后我加焊一下引脚现在正常了,不用按住就能开了。。。最好也清理洗一下内存槽里面

网友A:
为啥要重值呢?加焊应该能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重值呢?加焊应该能好

没用的要是用手按住可以开机,,加焊是没有用的了,要重植才行。CPU重植好的机率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的要是用手按住可以开机,,加焊是没有用的了,要重植才行。CPU重植好的机率太小了

基本都是淘宝换版

网友:
确实是内存槽的问题,刚修好一台,谢谢楼主。不过电流定0.5左右

网友(2020-06-26):
你们是用什么牌子的BGA焊,用过一款卓茂的,很难焊好.一加焊,四个角就翘起来了.

网友:
没给你整报废啊  不错  哈哈哈

网友(2021-01-07):
我的进水了,反复掉电,电流0.5,电压都 有,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