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接口与RS485究竟有什么分别?

楼主(2019-08-20):
RS232与RS485一直是弱电常见的接口,很多朋友提到他们之间的分别,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下它们。

一、接口的物理结构

1、RS232接口:

计算机通讯接口之一,通常 RS-232 接口以9个引脚 (DB-9) 或是25个引脚 (DB-25) 的型态出现,一般个人计算机上会有两组 RS-232 接口,分别称为 COM1 和 COM2。

连接器运用型号为DB-25的25芯插头座。一些设备与PC机连接的RS-232接口,因为不运用对方的传送控制信号,只需三条接口线,即“发送数据”、“接收数据”和“信号地”。所以采DB-9的9芯插头座,传输线采用屏蔽双绞线。

2、RS485

RS485无具体的物理形状,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而采用的接口。

二、接口的电子特点

1、RS232:传输电平信号

接口的信号电平值较高(信号“1”为“-3V至-15V”,信号“0”为“3至15V”),易破坏接口电路的芯片,又因为与TTL电平(0~“2.0V”)不兼容故需运用电平转换电路方能与TTL电路连接。另外抗干扰能力差。

2、RS485:传输差分信号

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 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降低了,就不易破坏接口电路的芯片,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电路连接。

三、通讯距离长短

1、RS232:

RS232传输距离有限,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15米,且只能点对点通讯,最大传输速率最大为20kB/s。

2、RS485:

RS485最大无线传输距离为1200米。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ps,在100Kb/S的传输速率下,才可以达到最大的通信距离。

采用阻抗匹配、低衰减的专用电缆可以达到1800米!超过1200米,可加中继器(最多8只),这样传输距离接近10Km。

四、能否支持多点通讯

RS232:RS232接口在总线上只允许连接1个收发器,不能支持多站收发能力,所以只能点对点通信,不支持多点通讯。

RS485:RS485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即具有多站通讯能力,这样用户可以利用单一的RS485接口方便地建立起设备网络。

五、通讯线的差别

RS232:

可以采用三芯双绞线、三芯屏蔽线等。

RS485:

可以采用两芯双绞线、两芯屏蔽线等。

在低速、短距离、无干扰的场合可以采用普通的双绞线,反之,在高速、长线传输时,则必须采用阻抗匹配(一般为120Ω)的RS485专用电缆(STP-120Ω(用于RS485 & CAN)一对18AWG),而在干扰恶劣的环境下还应采用铠装型双绞屏蔽电缆(ASTP-120Ω(用于RS485 & CAN)一对18AWG)。

补充:

即然RS232传输距离只有15米这么短,那么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它的使用非常广泛,可以连接各种设备,例如监控、其它的设备升级或调试等都可能需要用到它。功能与USB比较接近,随着USB端口的越来越普遍,将会出现更多的把USB转换成RS-232或其它接口的转换装置。

通过USB接口可连接更多的RS-232设备,不仅可获得更高的传输速度,实现真正的即插即用,同时搞定了USB接口不能远距离传输的缺点(USB通讯距离在5米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