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80插电小电流!

楼主(2019-08-20):
同行一台联想40-80的机器,不开机,插可调电源,显示002。按开关没反应,判断肯定是主板的问题了,快速拆机,首测公共点,000,心想,捡便宜了,公共点短路,简单啊,应该是某个滤波电容坏了,在放大镜下看了一会,没有发现异常的电容,哪就拆,公共点的电容差不多拆完了,还短路,没办法,测场管,测到PQ308 PQ311均是通的,直接拆掉,测量不短路了,直接找料板换了,上电,开机,LENOVO显示正常。满心欢喜的装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充电也正常,电量90%,心说让电池放会电测下全功能正常不,就直接拨掉电源了,谁知道一拨掉,直接关机,奇怪了,90%的电量,不会直接关机吧,单用电池开机,竟然没反应,没办法,再拆机,从JBATT1查起,运气真好,PF201一端有16V。另外一脚0,一测,果然无穷大,直接换,再装上电池,还是不开机,没办法再测,PF201。下边直接是PL201和另外一个小电感,测的时候,表笔一上去,哪个电感就不知道飞哪里去了,找了半天,没找到, 最后找个料板拆了个,装上,单装上电池开机,久违的风扇转了,为了保险,也插上电池,开机充放电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