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 Plus 自行换屏后导致手机阴阳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9-08-20):
iPhone7 Plus 自行换屏后导致手机阴阳屏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iPhone 7Plus

故障现象:阴阳屏

  根据客户的描述自己换屏的时候忘记扣电池导致手机阴阳屏,这种人为造成的问题根据维修经验一般是保修险电感开路导致的问题多一些,打开鑫智造图纸打一下显示触摸座子的阻值发现问题,显示触摸座子39脚PP_LCM_BL_ANODE_CONN阻值无穷大。

  查看图纸可以发现与座子相连的原件是一个保险电感和一个电容。

  打值发现和座子相连的一端是OL的和背光ic相连的一端是有阻值的,说明电感已经开路。

  取下电感发现电感一端的焊盘已经烧黑了 取下焊盘也已经脱落,我们直接飞线到与之相连的电容上面。

  再次打值,阻值恢复正常。

  开机测试 显示正常。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到电脑端下载,注册后,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阻值恢复正常。

网友:
楼主  ,谢谢分享。  6s以上的 机器  维修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 抠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