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GE5KN6X MB V1.0 BIOS

楼主(2019-08-20):
版号GE5KN6X MB V1.0 秒开

网友(2020-01-10):
这是 哪家的机器的BIOS   清华同方 还是海尔

网友(2020-06-23):
我有一台Haier机械师可以刷吗?看电流象显示,可是就是不显示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下载试一试。原故障是不触发,换it8528e可以触发了,就是没有显示

网友(2020-10-06):
同方火影GTX的笔记本版本号相同开机电流1.6a不显示,亲测下载此bios刷上后可以开机,但显示成机械革命的笔记本了开机logo显示MECHREVO机械是 X7Ti-S,安装的win10系统,驱动都安装好了,就触摸板不能触摸,不知道是不是bios原因。

网友(2021-02-24):
谢谢楼主分享,正好修到一台PCH坏的

网友(2022-08-02):
谢谢大侠,含刷机包吗

网友:
我的就是X7TI-s

网友(2023-05-12):
亲测开机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