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15-5559 d071p 4白 2黄

楼主(2019-08-20):
15-5559 d071p  灯4白 2黄  各项供电正常  就是不显示   内存槽加焊了  内存换了  bios也刷了 就是不行 求大神 指点

网友:
有修过这个问题的大神吗

网友A:
兄弟啊,你下载了750多次,你也不说电流多少,咋给你分析呢,看看电流是不是接近亮机了,是不是暗屏。换个屏幕试试。看电流可以大概判断走到哪一步了啊。

网友:
4白2黄  内存或者RAM故障

网友:
你内存槽没焊好吧

网友B:
如果上了大电池,单用适配器试试,多等一会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啊,你下载了750多次,你也不说电流多少,咋给你分析呢,看看电流是不是接近亮机了,是不是暗屏。换个 ...

屏幕换了 不行  4白2黄这是通病

网友:
我用bga底部加热的   必须要用烙铁拖锡吗  两个内存卡曹呢  拖锡哪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上了大电池,单用适配器试试,多等一会儿。

还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还有路过的大神没有  帮忙给解决下呀

网友:
麻烦知道这个通病的大神 进来看一眼

网友:
同毛病,不知道怎么解决,感觉不是bios问题,刷了很多都是同故障

网友C: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4824-1-1.html 刷了这个bios亮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我有台3568现在也是各种电压都出齐了,电流0.7-0.8-0.7-0.8-0.6内接外接或外接键盘按大小就是不显,然后白灯一直闪,刷了N个BIOS,换了剪板EC,加焊了CPU,加焊了显卡,故障依旧,只能认为是CPU问题了,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现象,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4824-1-1.html 刷了这个bios亮了,你可以试试

我的刷了  还是不行

网友:
难道就没有真正修好过这个问题的大神?

网友:
这个故障 比较难,要呼唤月饼大师了

网友:
呼唤月饼大师了

网友:
有没有查过内存的供电电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