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跑分正常吗 ,玩英雄联盟太卡

楼主(2019-08-20):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跑分正常吗 ,玩英雄联盟太卡,另一台三代I5 AMD7600显卡玩起来都没有这台六代的卡,系统都装了好几个,硬盘也换了  散热正常

网友:
内存现在又加了4G总共8G还是一样卡顿

网友:
我不玩游戏,不知道,自己的2核1.6G加2G DDR3运行64位W7还可以,

网友:
应该没问题,完全可以跑的动

网友:
显卡没工作吧

网友:
硬盘太小了

网友:
这个配置肯定是带的动的,你换个新硬盘系统装好下载游戏接上适配器看看,游戏里垂直同步有没有打开。  无非就显卡驱动这点事。 鲁大师fps有60左右就正常。

网友A:
独显里面可以设置,英雄联盟一直用独显工作

网友:
估计CPU问题了。有锁频吧

网友B:
跑分都有问题这个机子正常的有18--20万。

JESSEDD -1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这个配置不应该啊  更新一下显卡驱动试试吧

网友C:
CPU和显卡跑分都偏低,用的是原装适配器吗

网友D:
win10试过没有,还有就是显卡要设置成一直使用独立gpu,还有设置成为高性能模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和显卡跑分都偏低,用的是原装适配器吗

是原装的啊

网友:
这台机器是修过的,进水,有个芯片焊盘都腐蚀了,芯片没装不知道有没有影响,管理USB充电的
版号是广达AM9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显里面可以设置,英雄联盟一直用独显工作

设置过了 一样的

网友:
BGA  显卡 重置   如果还不行 就换 CPU 吧

网友:
这显卡太低了吧, 今天修了一个4代的未来人类的本,显卡是gtx960M  2g 的跑分都有3万多。你这个感觉有点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10试过没有,还有就是显卡要设置成一直使用独立gpu,还有设置成为高性能模式看看

WIN10打独显驱动失败,官网下载特别慢根本下载不了 晕死

网友:
显示效果调低一档

网友:
这配置理论上毫无压力,问题可能出在显示方面

网友:
CPU和显卡跑分都偏低,

网友:
我记得修过一台跑分应该有十多万吧,是不是锁频了,以前修过跑分低的,在键盘上面有三个键,一个是调风速,一个超频的,一个是灯的。打开超频就正常了,你看看你的机子有没有。

网友:
CPU有没有锁频?任务管理器看下主频多少

网友:
系统装WIN10试一下,要不然就把游戏画质开低一点

网友:
跑分不应该这么低

网友:
你这本正常是不可能会卡的,就算独显坏了用不了(坏了有问题运行游戏会蓝屏死机)就只用集显运行LOL也是完全够用不会卡的,除非硬盘有问题,如果把硬盘坏的可能排除的话,问题多半出来CPU频率上,估计是降频了工作在最低频率比如800MHZ上,这样不单游戏卡,做什么都卡,你运行鲁大师时下载个CPU-Z运行看看CPU频率吧,DELL的本如果使用了非原装适配器会出现这种情况,遇到过多台(注意有可能看上去是原装充电器,实际是山寨的后配的)

网友:
分好像不正常啊 显卡分U 分都偏低

网友:
这配置无压力吧

网友E:
这么高的分还纠结什么

网友:
去官网打独显驱动。很大一部分是这个原因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高的分还纠结什么

不是纠结跑分低,游戏都玩不了,跟个上网本一样

网友:
用电池跑分感觉正常了,充电器是原装的,明天换个充电器试试

网友:
估计显卡本身有问题吧

网友:
BIOS设置问题,把节能关掉打游戏就不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分都有问题这个机子正常的有18--20万。

不可能的 我的台机才18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