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A-G43-gaming 上散热器不显示

楼主(2019-08-20):
请教各位大佬一个问题,本人手上一块B75-G43-gaming 的V星主板,之前正常使用了很久,突然有一天开机不显示了,
拆下来查看了一下元件,没有发现问题,后来吧散热器拆下来开机,发现能点亮,但是关机,在放上散热器又又不行了
拿开又可以了,以前是CPU没放好重新放了一次,有点不亮了,索性又换了一个CPU也不行,后来实在想不到办法,
放了一阵子,又拿出来点亮,又可以, 于是热风枪加焊了一下CPU底座,后来到现在还是不能显示。
实在没有思路,有没有大佬指点下迷津,万分感谢

网友A:
若是自己的建议找专业维修店面检测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是自己的建议找专业维修店面检测下吧

检查过了,他们说也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若是自己的建议找专业维修店面检测下吧

你POST码跑到多少插座是不是有些阵脚特别低或者你主板有变形内部断线另外你数的不亮是不触发还是不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POST码跑到多少插座是不是有些阵脚特别低或者你主板有变形内部断线另外你数的不亮是不触发还是不检机

就是风扇转没显示,能触发,我感觉问题应该出在cpu座子上,我只要往上面压,他绝对就没显示。

网友:
这个毛病应该是主板CPU附件线路或者过线孔开路引起. 起因就是CPU散热和主板过紧引起.

网友C:
风扇装上不插风扇线看看故障还在不,你忽略了一个细节,可能是风扇供电线电路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扇装上不插风扇线看看故障还在不,你忽略了一个细节,可能是风扇供电线电路导致的。

我找到原因了,是主板保护,而且是缺供电,但是我不会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