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471短路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9-08-20):
    今天接到一台宏碁的本本,插电0.18,卧槽待机有点大啊!不对劲,观看全板有几处进过水都腐蚀了。
    拆机打值全板电感只有5V对地20,不对劲,那就翘起电感打值前端正常179后端还是20,那就找到转换管前后端,翻过来一看后面的PU8集显芯片腐蚀严重,那就拆掉,打值5V_S5还是短。

    那就烧鸡巴!3.3v 2a摸全板只有PQ60发烫,果断拆掉打值前后都不短了对地103,测量PQ60的DS级通了,料板拆换。OK

    装回电感,插电还是0.18,手摸待机芯片发烫3和5V都没有,待机芯片也进过水,断电打值RT8223P的8脚和17脚线性,VREG3对地534,VREG5对地0,卧槽,拆掉滤波电容还短,那就只有拆掉待机芯片了。

   打值VREG5不短了,那就找替换的芯片吧!只找到一个CJ=rt8205代换且补上5V线性电容,装上后3V和5V出来了,不过待机有点大0.12,可能是两个芯片第18脚ENC外围不同电路导致的。装回之前的PU8再清理干净腐蚀点,按开关上帝啊1.2A亮机了。测试左右USB不能用,一看排线就都腐蚀了,喜刷刷再说,排线接触线都断了,剪刀剪掉再刮出接触面,OK,usb2.0可以用了,明天再去搞3.0接口。

网友:
看图维修 思路清晰  高手一个

网友:
修电脑就修电脑  放吃的几个意思  搞得我想吃东西了

网友:
进水的板子修起来顺藤摸瓜,比较容易找出问题

网友:
好厉害上午 ,钙片库好奇里就好好的呀

网友A:
今天来把之前usb3.0的2.0数据线断开再从其他接口飞线过来已经正常使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来把之前usb3.0的2.0数据线断开再从其他接口飞线过来已经正常使用了。

USB3.0的线飞到哪了能用

网友:
这是一道有味道的帖子

网友:
通常我直接烧机了

网友:
看饿了   修不修好无所谓 主要是想吃你那包子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 思路清晰  加分

网友C:
请问那个查询助手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那个查询助手在哪里?

迅维主页右边竖拦

网友:
恒流源怎么烧鸡巴?

网友:
我是说烧流法

网友:
这笔记本碰到2台多是待机高,不出3V  5V  后者是3V  5V 低直接把那2个电容换成小的330电容

网友:
修的不错;这几个小笼包是干啥子的。。。镇楼图?

网友:
宏基的这款容易短路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 感谢交流

网友:
看图维修 思路清晰

网友:
我靠你这一上来就吃的,把我都看饿了

网友:
这个机修的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3.0的线飞到哪了能用

小审审 看见了?切断usb原数据线用其他接口没用的数据线照着定义飞过去。我这个usb中间数据线有5v电压肯定不对,后面飞线过后只有3v才正常usb_p0-。po+没电。

网友:
思路清晰  高手一个

网友:
高手维修 思路清晰

网友:
这论坛里牛人还是挺多的

网友:
厉害,盖上盖子就不显的那么难看了

网友:
这个狠狠地收他的钱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我们都看饿了  怎么办 楼主请客吧

网友:
楼主你发个贴好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