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2450

楼主(2019-08-20):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K2450键盘完全失灵,拆开键盘,撕下铝箔纸未见进液现象,开机插上在接键盘使用外接键盘正常,于是重启进bios原键盘同样无法使用,只好等明天拿张新键盘测试后再做进一步处理。。。。

网友A:
完全失灵键盘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换了不行搞ec吧

网友B:
键盘很少会出故障。一般都是断线(就是看键盘和主板之间是否折的厉害,放大镜就能看出问题)

另外那种外来因素导致的键盘故障,不是键盘本身引起的。例如浸液之类的

这种情况可以给键盘的接偶打阻值,如果正常一般说明主板没事,可以考虑换键盘

不过键盘也不值钱了,这个淘宝最多50

如果是键盘问题就好处理了。否则你要换排阻或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很少会出故障。一般都是断线(就是看键盘和主板之间是否折的厉害,放大镜就能看出问题)

另外那种外来因素导致的键盘故障,不是键盘本身引起的。例如浸液之类的

这种情况可以给键盘的接偶打阻值,如果正常一般说明主板没事,可以考虑换键盘

不过键盘也不值钱了,这个淘宝最多50

如果是键盘问题就好处理了。否则你要换排阻或EC

已经确认不是键盘问题,得手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完全失灵键盘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换了不行搞ec吧

谢谢已经确定不是键盘的问题要修板子,又得加班干。有没有好的建议先排查哪部分

网友D(2019-10-24):
修好没? 什么问题?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没? 什么问题?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拆机取bios电池放电重新装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已经确定不是键盘的问题要修板子,又得加班干。有没有好的建议先排查哪部分

键盘排线接口打一下阻值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