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硬盘在udma5模式下怎么改成udma6?

楼主(2019-08-21):
sata硬盘如何改成udma6啊,有强迫症,主板是amd的芯片组。crc错误后变成udma5了。

网友(2019-09-26):
只有IDE的硬盘才需要改这个,也只有IDE的硬盘才能改这个,现在都是SATA接口的硬盘了,还要改这个吗???答案是肯定的,不需要!!!!

网友A:
再说一句就是只有老的80G和160G的SATA硬盘才会用UDMA,500G之后的硬盘都不要这个了,还有就是从845到G31的主板才支持老的UDMA模式,AMD的主板在AM2处理器之前才有UDMA模式,AM3的主板是没有这个的。出现你所说的现象,我分析是主要是硬盘的问题,还有数据线不好也会出现这个现象,但是AMD主板有可能的北桥有问题也会出现硬盘报错,这种概率非常十分得低。

网友(2019-10-31):
这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说一句就是只有老的80G和160G的SATA硬盘才会用UDMA,500G之后的硬盘都不要这个了,还有就是从845到G31的主 ...

感谢回答,这个UDMA从6变5之后,速度也没有发生变化,只是自己强迫症了,看HDTUNE老觉得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