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奇怪的iPhone5显示条纹

楼主(2019-08-21):
故障机:开机如下图,都是条纹。

维修过程:
第一步,换屏。换了两张,都还是条纹。确实主板显示电路问题,凭借经验一般是PN5V7有问题
第二步,查PV5V7这个脚位的对地阻值,发现短路。
第二步,用松香法。维修电源开到1.5V,红色鳄鱼夹夹上刀片碰这个显示座的PP5V7脚位,黑色鳄鱼夹接地,立马发现DZ4融化。
这个DZ4是一个保护二极管,摘除后发现这个PP5V7脚还是短路。
这一下有点闷了,怎么办。
于是在这个黑触摸U14旁边的C149加电,看哪里融化(C149一端也是PN5V7,是显示IC产生PN5V7给显示和触摸用的),结果发现电感FL33融化。
岂有此理,都是电容融化,为啥电感会融化。
难道凶手藏在电感的后段,接线的位置,往电感的后端接试试去。
结果还是一样,根本就没有看到一个相关电容融化。

最后没有办法,只能试试看。直接把黑触摸U14旁边的C149去掉试试,结果好了,
显示座的PP5V7脚位恢复正常阻值,看下图。
立马开机,发现显示OK。维修感想:修好好这个故障我是凭借经验去掉那个C149电容,其中原理我不明白。平时用松香法,都是电容融化的,不知道为啥这次使用松香法的时候,第一次是DZ4保护管融化,这个可以理解。第二次却是电感融化,不懂。

网友:
大哥现在还有修5的?你收多少钱这么忙活

网友:
维修费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