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DELL7557由于是“它”引发的暗屏

楼主(2019-08-21):
接到客户抱来的一个DELL7557笔记本 ,问其故障答曰:屏暗

插电测试如客户描述一致,几乎用肉眼隐约发现开机LOGO等的启动画面 ,于是跟客户讲需要拆机检测费120大洋 ,同意后,拆机 。

拆机的过程中 客户讲自己拆了好多次了, 也换过内存硬盘啥的 ,刚进了一个D壳自己换上了,然后就开机这样子了,在家鼓捣了好几次也没发现啥的,还说闻到了类似烧糊的的味道 ,还说是不是自己的汗水的滴落把啥给烧了 嘀咕着。。

这个说话的当,本子也拆差不多了 ,揭开C壳后  猛然发现 已经有器件烧糊了 ,在鑫智造软件 查的该图纸 位置Q7烧糊,于是找到与Q7一样的器件 更换 ,上电测试,故障依旧暗屏。

于是 拔下电源 更换Q8 2N7002 再次加电直接就适配器保护,把自己的可调电源接上 后  没等开机呢 直接Q7烧掉 了,于是 再次把Q7拆掉 ,拿出福禄克打Q7的阻值 ,发现Q7的3脚短路 于是接着图纸 查连接的器件 C463 C464 Q8 C486 还有一个C468发现没接  全部拆掉后打阻值  依旧短路 ,既然是这样那只有一个+LED_BL这里了。

于是拔掉 主板上的屏线打阻值  发现 不在短路 ,故障到此也就找到了。于是 恢复上拆掉的器件和所有连接排线 。

拆开B壳 将屏拆出来  拔掉屏线 继续打Q7-3的阻值 发现还是短路 ,那么就排除了屏短路的可能 ,那么还有哪里会短路呢 ?

屏线除了连接屏还有一个就是摄像头 于是拆掉它的排线 再次打阻值 。哇哦 ,不在短路了 ,罪魁祸首终于找到了。

这样也排除了屏线短路的可能 ,于是 恢复好所有连线 去掉摄像头的排线不接 ,直接用客户适配器有保护功能)供电 (为了不在发生烧器件的可能,不使用自己的可调电源),开机 !刷 屏幕亮起, 美丽的DELL  LOGO出来,至此 维修接近尾声 ,客户说自己在定一个摄像头得了 。那行 恢复好所有拆卸完的配件 ,收工。 总结,因一个摄像头的损坏导致暗屏的维修彻底侦破

H55
牛逼。。。。。。在床上 修电脑

网友:
在床上维修呢

网友A(2019-10-31):
牛逼。。。。。。在床上 修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逼。。。。。。在床上 修电脑

空间狭小  临时 杀猪桌做个维修台

网友:
是 就是它 的 缘故导致 暗屏  所以 很多时候不要归咎于屏或其他问题 乱换一气  最后还是没达到目的

网友B:
你这个是怎么收费,配件都没换,不好收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怎么收费,配件都没换,不好收费啊!

估计那会你上学也是这样子  不审题 不看描述  就来质问 ........咳!!! 最好看好每一个字 认真阅读  才可领会 收费不是你关心的,120检测费 ,答应了 你要反悔吗? 问题的处理结果 是大家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