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咋整啊?刷bios啊

楼主(2019-08-21):
昨天接到一台华硕A84S,板号是K43SV REV3.0。先是不触发,待机0.03 ,3v 5v,正常。查到没有rsmrst#,故障点下图红圈

一个0Ω小排阻,直接直连了。

然后直接触发亮机,内接6分屏还带花屏。外接全花
186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网友A:
我也是遇到过几台华硕花屏刷BIOS的

网友:
华硕不管什么问题,先刷个bios。 这是葵花宝典吗

网友B:
楼主,这下搞大了。。
顺序搞错了把,花屏:加焊显卡,刷BIOS,显存,你一来就搞显存

网友:
这下搞大了

网友:
花屏还是BIOS引起的,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C:
其实三板斧 一直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遇到过几台华硕花屏刷BIOS的

找售后的看下升级记录 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售后的看下升级记录 管用

宏碁的我也是遇到过花屏刷BIOS的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6638-1-1.html

网友:
路过学习了,以后遇到了可以先搞一搞BIOS

网友:
还有这种话操作? BIos能引起花瓶  第一次见

网友:
华硕就是,为啥BIOS这么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比较少见啊   学习了

网友:
支持迅维,图纸使用很方便

网友:
遇到过两次了

网友:
有一次好像是戴尔的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三板斧 一直好用

请问是哪三板斧?

网友:
成功了就好! 到手的是经验

网友:
刷bios解决一半问题

网友E:
我遇到过,花屏还有系统引起的

网友:
还有这操作,学习

网友:
还没遇到过BIOS引起花屏的,学习了!

网友:
还没见过

网友:
我靠 让我修估计搞死都想不到bios

网友:
刷下BIOS 就能修好花屏 少见啊,一把都是供电或者某个芯片坏了

网友:
花屏还是BIOS引起的,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下搞大了。。
顺序搞错了把,花屏:加焊显卡,刷BIOS,显存,你一来就搞显存

我觉得应该先刷BIOS,再换显卡,接着换显存

网友:
这也能是BIOS引起的 ,,,强大的bios

网友:
成功了就好! .............

网友:
bios确实也是会引起的

网友:
华硕本真是千奇百怪的问题都有可能是BIOS引起的,不知道华硕设计师是怎么想的

网友:
华硕的机器就是爱坏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花屏还有系统引起的

不是系统,应该是驱动吧

网友:
楼主,那个,,,是ec旁边的排阻,那个好像是10k,以前有维修过

网友:
刷BIOS好的,强

网友:
哈哈,就是,华硕的别管啥问题刷bios先。

网友:
这样的问题真的不多见啊   华硕的不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哪三板斧?

换内存,焊南桥,刷BIOS

网友:
我試過三星的機子, 刷BIOS, 刷好鍵盤亂碼.

网友:
没碰到过 BIOS  引起的花瓶

网友:
奇葩问题 以后先刷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哪三板斧?

换板 换人 换电脑,通杀

网友:
S5电压好如图

网友:
今天一个华硕,内接不显外接正常,最后BIOS坏

网友:
这款花屏好像有个通病吧,显存附近的一个560排阻吧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BIOS会引起花屏

网友:
哈哈哈哈,是我先干显卡

网友:
花屏:加焊显卡,刷BIOS,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下搞大了。。
顺序搞错了把,花屏:加焊显卡,刷BIOS,显存,你一来就搞显存

三板斧的第一斧是不是应该先刷BIOS

网友:
之前刷错BIOS了  就会花屏

网友:
花屏刷BIOS,真没碰到过

网友:
,,,华硕不管什么问题,先刷个bios。
这句话没毛病。。现在的华硕笔记本。。我量了所有的电压正常后。。真直接干BIOS   ,,还有主板

网友:
  这BIOS 的功能真强大

网友:
遇到华硕笔记本  不管什么问题  刷BIOS总能给你惊喜

网友:
花屏和BIOS关系不大吧

网友:
先考虑显卡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哪三板斧?

bios,桥,显卡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过几台华硕花屏刷BIOS的,6666666

网友:
华硕不管什么问题,先刷个bios

网友:
BIOS引起的有,比较少见。。

网友:
厉害啊  一坨锡搞定 厉害啊

网友:
华硕不管什么问题,先刷个bios。 是武功秘籍

网友:
花屏   刷bios  还是机器修的少了啊我i

网友:
还是BIOS引起的,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非常不错的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是BIOS引起的?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情况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