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 开机白苹果几秒后屏幕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2019-08-21):
遇到过两个,之前一个6代进水修到最后也是这样,最后客户放弃维修拿走了
这次6P也是之前进过水,去别的地方修过,这次突然不开机,拿过来是发现铃声放大IC旁的C1603短路,拆掉后就是现在的状态:开机白苹果几秒后屏幕有背光无显示!看到之前有人发过贴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6762-1-1.html,就拆掉U1503,还是这样,换个好的6代的U1503上去还是不行。测量各路开机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怎么搞了。装屏开机到白苹果时电流最大到420左右,然后就黑屏无显有背光,电流到350左右。不装屏电流最大到270左右,后面回落到100左右,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从哪里入手,小弟刚入门,谢谢了!

网友:
刷机试试,我上次遇到过一个。刷机就好了

网友:
刚试了,刷机真的成了,谢谢。之前也有想过看会不会刷机报错,但是没联系上客户不敢刷,联系上后一刷就好了。

网友:
想不到思路的时候,不妨刷机一下

网友:
系统   负5.7V  MIPI总线 这几个有问题都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开机抖几下定住基本上都是字库电流(硬盘)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差不多这样,但是不联机,回收时能开机,充电变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