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ASUS U305F 版号ux305fa 2.0 原厂BIOS

楼主(2019-08-21):
ASUS U305F 版号ux305fa 2.0
电脑故障:用大约半小时掉电
维修过程:从论坛下了几个BIOS  刷上后都开不了机   按开关灯亮 无反应  接可调 断开 电池   按开关 灯亮  无电流,最后 从某宝买了个原厂BIOS     刷上后  也是同样问题      (最后断开  BIOS 电池的 小板  能自动上电亮机,接上还是不行,最后 进系统关机后 再接上BIOS电池 就好了 ,论坛BIOS 应该是好的,我这个百分百原厂  测试过),新款机器问题都很奇怪   发出来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我刚刚下了验证了是好到 我客户到机器故障是开机不定时掉电 刷了这个后不掉电

网友A(2019-09-30):
这BIOS不行呀,刷了后就无触发了,后来下载别家的刷了后正常开机显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BIOS不行呀,刷了后就无触发了,后来下载别家的刷了后正常开机显示了

老铁 仔细看看我写的过程吧     我刷完也是  灯亮 不触发   刷了N个     不是BIOS的事    BIOS电池放放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铁 仔细看看我写的过程吧     我刷完也是  灯亮 不触发   刷了N个     不是BIOS的事    BIOS电池放放电 ...

我连主板的电子都没装,后来刷了别家就OK了

网友C(2020-08-10):
无良骗分的  ,本来能开机的  刷了指示灯不亮  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良骗分的  ,本来能开机的  刷了指示灯不亮  不触发。

购买记录都在这里了  无良骗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良骗分的  ,本来能开机的  刷了指示灯不亮  不触发。

下载次数586   就你2个不行 谁的问题

网友(2020-09-13):
BIOS是好用的,开机快,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0-11-14):
好的  秒亮

网友D:
您这个是完整的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这个是完整的BIOS吗?

肯定啊啊啊

网友(2021-04-08):
这个确定好,秒开,论坛有些要8秒才开的,不行,会30分掉电

网友E(2021-07-24):
这个刷上开机亮机快,
这款笔记本关机后再开电流0.25A不显,冷机久点再开又可以进系统,有没有修好的,来讲讲什么情况

网友(2021-09-25):
引用 网友E:
这个刷上开机亮机快,
这款笔记本关机后再开电流0.25A不显,冷机久点再开又可以进系统,有没有修好的,来 ...

今天一台一模一样故障  加焊cpu 就可以

网友(2023-04-13):
BIOS是好的

网友(2023-05-31):
这个好用,下了另外两个都是能亮机,但30分钟内会掉电。刷了这个原厂后问题解决。

网友(2023-10-22):
按搂主的方法刷后秒亮机。BIOS是好的。

网友(2025-10-12):
BIOS测试好的,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