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86k s2不开机cpu供电短路维修

楼主(2019-08-21):
梅捷amd主板,现象是不能触发,检测发现cpu 12v短路,观察发现cpu供电管烧了,万用检测也是短路。
cpu为三相供电,找6个mos管然后直接全部更换,按开机键正常触发。

先关机重试一次开机又不能触发了,万用表测量cpu 12v还是短路,网上查找类似维修案例,有人说烧供电管的话,只更换供电管大多数情况是修不好的,少数把供电ic,自举电容,mos管,滤波电容和电感全都换掉可以修复。
难不成花几十元买来芯片还不一定能修好,这样要亏的。
目测供电芯片外观很好,而且第一次换mos管cpu供电是正常的0.8v多一点,基本认为是好的,怀疑是周边电路有问题烧mos管,把供电芯片各脚阻值周围电容都测了一遍也没发现问题,当测到mos管g极阻值时发现有一个mos管断线。
跑线发现从供电ic rt8878b 48脚经过孔到主板背面断线,也就是过孔断线了,可能就是这原因烧mos,
cpu只有3相供电,相对于amd功耗大来说有点勉强了,何况少了一相烧掉的可能性就很高。
换mos管发现不装cpu空载供电正常,可以反复开关试机,接着从供电ic rt8878b的48脚飞线到mos管。

装上cpu反复试机正常。不过手摸供电管和电感烫手,cpu功耗95w,不知道是不是cpu的原因,cpu开机温度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