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LA-6881P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9-08-21):
联想Y470

开机电流0.52
测量除了cpu供电其他供电都出来了

7和22脚 都正常
当测试到23脚 主供电时候 发现不稳定 只有12v  追查发现 风扇下面的过线空断线了

可能是风扇边上的海绵时间长了引起的

给大家提个醒

网友:
沙发观看 楼主好人

网友:
这样飞线太远。直接从cpu供电主供电电容飞个线就行了。

网友:
这估计又得是一个通病

网友:
直接从旁边公共点电容飞线即可,这个是通病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的,而且你这飞线也太长了,哪怕是在过孔腐蚀了也可以在上面飞的,不一定在下面飞上去

网友:
这是通病  同一面都可以飞线

网友:
学习了,以后修到这个板留意。

网友:
通病了 很多

网友:
楼主飞线 这么长,不能再旁边接个?

网友:
这是一个通病的,修过几台

网友:
通病简单的 ,加点权限最好

网友:
这类机器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故障点千奇百怪

网友:
多数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嘿嘿嘿,观察的很仔细哇

网友:
飞线不够灵活啊,不要舍近求远!

网友:
修好就行了

网友:
通病,修过几台了!

网友:
多谢了,慢慢的维修经验

网友:
风扇边上的海绵加上灰尘再遇到潮湿发霉断线是常有的事。这台机的通病是屏供电的滤波电容短路也是C壳的海绵引起的,只要一短路必烧第二个隔离管。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个通病吧,修到过2台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不过楼主也是很厉害了,接线买个专用接线的线,你这线太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