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影驰gtx560黑将驱动后蓝屏问题

楼主(2019-08-21):
不知道什么原因 驱动后蓝屏 禁用驱动就可以 GPU-z 显示0显存 找不到bios刷 .虽然卡不值钱了 但是想知道原因 谁处理过?是核心坏了还是显存坏了? 唉.找不到BIOS刷 .不过我估计是显存坏了

网友:
补充下 对于硬件维修 我就是个小白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很

哈哈 我下载好BIOS 想刷 代码输错了 就没刷了 直接给我拆出来了 就想问问谁有遇到这个问题 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显卡刷下 看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刷下 看看正常不

谢谢 过2天试试 太累了

网友C:
先刷BIOS,在换显存,加焊显存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刷BIOS,在换显存,加焊显存没用

哦 那相当没用了 废了

网友D:
核心虚焊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核心虚焊可能性大

不搞了 丢弃了

网友E:
  这样不是维修人员的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不是维修人员的精神

硬件问题 不会处理 也没有机械可以搞 我就那里坏换那里 主板坏换主板 显卡坏就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