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手机换屏后,提示红外被遮挡

楼主(2019-08-21):
手机
换屏后,特别是非原装屏幕,提示红外被遮挡。
解决问题:需要红外校验,需要帮助请V我monkey0357 备注:红外校验
手机

网友:
红外上面的胶圈没了吧?

网友:
ivo X20手机提示红外感应器被遮挡,代表手机听筒旁的感应器被遮挡了
可以按以下方法排查:
1、听筒附近有脏物,请清洁后再使用;
2、屏幕贴了较厚或不透明的保护膜,可撕下贴膜或更换原装膜;
3、使用了全包保护套,导致听筒附近被遮挡,取下保护套即可;

网友:
笔记本手机维修中心诚聘:3500~8000元招聘,由于新店开张,业务量大,诚寻维修行业合伙合作维修人才,主板维修人才,手机维修人才,笔记本维修人才,数据恢复人才,投影维修人才,打印机维修人才,同时招收学徒学员,电话18977095515微信同步

网友:
好多非原装屏那个透视口的材料问题导致的,把那一层涂层刮掉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没有换号呀

网友:
怎么弄说明白点

网友:
黑胶后一贴就好了

网友:
X20的重新校准一下就好了,不过一贴钢化膜又不得了··········

网友:
用网上的pojie版售后工具就行了 没必要找谁了吧

网友(2020-12-22):
咋能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