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720 虎将 1G DDR5 维修实例

楼主(2019-08-21):
大家好,很久没有更新,今天抽空给大家分享一片影驰显卡的开机黑屏的维修实例:
我修显卡一般会先看看显卡是否有短路,不急着通电测试,先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几组电路的对地阻值:
1.GPU_VCC 对地阻值为5Ω 正常
2.DDR_VCC 对地阻值为60Ω 正常

3.PCI_VCC 对地阻值 462Ω 正常

4.5V 对地阻值 1.2MΩ 正常

以上几组对地阻值基本上正常,然后测试几组电压值,测试结果余下:
1.GPU-VCC 0V 正常1V左右

2.DDR_VCC 0V 正常1.5V左右(一般DDR3显存是1.8V DDR5是1.5V)

3.PCI_VCC 0V 正常1.0V左右

4.5V VCC 5V 正常5V

以上电压都测试完了除了5V正常其它电压均无输出,测试电压的时候必须按供电时序流程来测试一般N卡的电压时序是:
5V_VCC供电→GPU_V 核心供电→DDR_VCC显存供电→PCI_VCC供电 大家注意,有一部分显卡这个5V供电不影响其它供
电电路的工作,就算没有5V供电GPU供电照样输出核心电压的,但是也有的显卡必须有这个5V供电才开启GPU核心供电的)
当然A卡的供电要多几组供电,所有供电时序有些不一样我这里以后会发帖告诉大家,反正差异不大大同小异。
到这里大家应该可以看出问题所在了,先修GPU供电,该显卡GPU供电是采用RT8120A 芯片,我这里先看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
先看一下芯片资料:

5脚VCC供电测试为12V正常

1脚为自主升压端 11.8基本正常因为该电路没有工作正常的时候应该会高于供电电压的。

7脚 EN 引脚为核心供电开启引脚 测试为0V不正常,正常的情况应该为1V以上的。

看来问题就在此了,该引脚有两个三极管N管通过电压转换得到一个开启电压的,再这里是由3.3V PCI总线供电提供的,两个三极管测试了都是好的,
而该信号还与GPU芯片先连,现在测试T2 C极 电压为0V B极为0.6V E极接地的,管子完全导通,T2的B极与T1的C极相连,测试T1 B极正常应该有0.6
的但是测试没有电压,

T1的B极是有R1和R2分压而来的,而R2左边一端也没有电压,该引脚分两路一路是经过一个1K的电阻与PCI 3.3V相连接的,测试了电阻阻值都正常,另外一路是
与GPU相连接,看样子是GPU引脚把3.3V电压拉低了,但是打阻值是几KΩ也没有短路,不会是芯片坏了么,要是芯片挂了那就没有修的价值了,到这里对于新手有些迷茫了,因为我也是给大家发帖希望对新手朋友有些帮助,其实遇到这种问题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断开7脚的T2 三极管也就是悬空,看看电压能不能出来,如果不能直接换IC就可以了,这里我也是断开T2的C极但是7脚的电压正常了,但是还没有出1V的核心电压,那就直接换IC后测试了一下几组电压供大家参考:
GPU供电 :

DDR供电:

PCI供电:

这几组电压都正常了,然后上机测试,故障解决。

 会员1320673300鑫豆2024-9-11 00:39
 会员244871300鑫豆2024-3-30 00:30
 会员370587300鑫豆2024-2-12 12:51
 会员5859552元2022-10-11 17:47

网友A:
  你好能帮我看下这个是什么问题吗? 显存坏了吗?

网友:
支持迅维,图纸使用很方便

网友B:
楼主 你显卡维修的这个工具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
高手,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C:
万用表什么牌子。没见过。比胜利和福禄克好多少

网友:
用的啥工具查的显卡

网友:
学习了,维修经验丰富,谢谢分享。

网友:
太厉害了显卡都修的好

网友:
楼主万用表不错 维修技术更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好能帮我看下这个是什么问题吗? 显存坏了吗?

亲您这个显卡花屏不,看样子驱动估计都安装不是,GPU坏的可能性大,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显存有问题的可能性,只不过比较小,GPU芯片虚焊和不量都有可能的亲,再就是BIOS有问题也会引起类似的问题的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显卡维修的这个工具叫什么名字啊

您是说那个亲,查到金手指上的那个小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什么牌子。没见过。比胜利和福禄克好多少

这个表是华谊的,还可以吧,我这个还是里面算便宜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亲您这个显卡花屏不,看样子驱动估计都安装不是,GPU坏的可能性大,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显存有问题的可能 ...

不驱动就没有事 一驱动就蓝屏 已经排除了驱动问题了  我下载了bios没有刷 感觉是显存或者核心坏了 已经拆来了 没有处理

网友:
感觉显卡很不好修    我有好几块高端卡都没搞定

网友E:
图纸基本成功了一大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纸基本成功了一大半

显卡图纸比主板难搞多了基本上很少的,只要GPU没问题,其它都没什么,再就是显存没有工具不好定位的。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 会修显卡, 先测对地阻值,然后测电压

网友:
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啊

网友:
可以加个好友么,想请教这问题18379709786

网友:
哥们你修显卡的那个插槽叫什么工具

网友:
写的很详细,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F:
楼主,求问08 2d丝印的24脚芯片叫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您是说那个亲,查到金手指上的那个小卡吗?

对,就是查到金手指上的那个小卡

网友:
思路清晰,图文流畅,是极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就是查到金手指上的那个小卡

那个PCI-E 16X转1X的 一般矿机用得多的,我也是无意中想到的,不是什么工具亲,但是修显卡还比较好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求问08 2d丝印的24脚芯片叫什么

老铁是这个芯片么,RT8809AZQW吧,您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铁是这个芯片么,RT8809AZQW吧,您看一下。

显卡的供电电路的故障相比其它故障应该高的!

网友:
思路清楚, 先测对地阻值,然后测电压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是说那个亲,查到金手指上的那个小卡吗?

对 你这个测试卡叫什么名字?

网友:
不会修显卡呢

网友:
很少有显卡技术贴,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铁是这个芯片么,RT8809AZQW吧,您看一下。

就是这个,优秀啊,我怎么找都找不到

网友:
我发现还有这样的插卡用来测量电压,不需要在板上测量这样方便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驱动就没有事 一驱动就蓝屏 已经排除了驱动问题了  我下载了bios没有刷 感觉是显存或者核心坏了 已经拆 ...

系统认不到GPU速度和显存。应该就是核心虚焊了。560发热量大,你BGA加焊试试应该就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亲您这个显卡花屏不,看样子驱动估计都安装不是,GPU坏的可能性大,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显存有问题的可能 ...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刷过其他版本的BIOS造成的,可能是早期的矿卡,刷的挖矿的BIOS,你刷到原版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H:
像素好清楚呀用的什么手机拍的?

网友:
插在金手指上的扩展卡派上用场,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像素好清楚呀用的什么手机拍的?

是华为的 手机 老铁。

网友:
会维修显卡的高手不多了

网友:
您这个显卡花屏不,看样子驱动估计都安装不是,GPU坏的可能性大,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显存有问题的可能性,只不过比较小,GPU芯片虚焊和不量都有可能的亲,再就是BIOS有问题也会引起类似的问题的亲

网友:
显卡  我基本是不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系统认不到GPU速度和显存。应该就是核心虚焊了。560发热量大,你BGA加焊试试应该就会好

显存掉没了 等卖废品算了

网友:
技术超牛,学习了

网友:
主技术好啊, 会修显卡, 先测对地阻值,然后测电压

网友:
加分了,现在显卡修得还蛮少的。

网友:
没遇见过,收藏备用

网友:
技术是真的好, 现在维修这个能收多少钱

网友:
显卡维修步骤就是你介绍是吧??

网友:
给力啊,这显卡看起来蛮新的也出问题。

网友:
赞一个  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