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9-08-21):
6sp进水,处理后发现i2c0_ap_sda短路,拆下显示,和背光芯片,阻值不为0,装上芯片可是i2c0_ap_sda只有1.2V,并且还时有时无,大师们帮我看看还有哪里会出这问题

网友:
怎么没有人关心我一下,自己关注一下下

网友A:
阻值不为0?阻值为多少?你需要别人帮助 你得先把故障描述尽量详细一些。  I2C0_SDA数据值是多少现在?与I2C0_SCL对比一下看相差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不为0?阻值为多少?你需要别人帮助 你得先把故障描述尽量详细一些。  I2C0_SDA数据值是多少现在?与I2C0_SCL对比一下看相差多少

谢谢回复,明天抽空再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