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花屏

楼主(2019-08-21):
NM-A141,顶部花屏,如图,通病的8个显存换了一遍,加焊过桥和显卡还这样子,外接也这样,所以不考虑屏,屏线,求大神指点

网友A:
CPU,换个一试就好

网友:
通病 了,老哥。。 显存 坏。。。或者虚焊

网友:
换个显存试试

网友:
把显存换掉试试看,这种问题应该还是显存

网友:
可能是CPU集显问题哦

网友:
估计是有条内存出问题吧,这种系统是进不去的。

网友:
不是桥输出的吗

网友:
8个都换了一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换个一试就好

CPU还有没有换一下

网友:
应该首先排除了CPU的问题,再换的显存。

网友:
排除显存、显卡,可能是显存到显卡有断线

网友:
显卡显存做过了就考虑去他问题  CPU  内存  都会引起花屏

网友:
感觉还是显存问题,你找几个确定好的显存,要不就换显卡,这机器的集显被屏蔽了,不用考虑CPU问题

网友:
看一下架构图,和显示有关的地方都排除一下,如果CPU不是焊上面的,先换CPU看看,显卡,南桥以及显卡供电 南桥的中的和显示有关的模块供电也要查。

网友:
通病 了,老哥。。 显存 坏。

网友:
硬盘问题也会这样,最好换个固态硬盘试一试

网友:
显存有问题,加焊下试试吧。

网友:
CPU  内存  都会引起花屏

网友:
内存条,之前我遇到一个也是这样,换了内存条搞定了。

网友:
感觉有点偏色    不知道屏接口打值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