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7522有VCC,无驱动输出,怎么判断是不是PWM本身坏了?

楼主(2019-08-21):
有VCC5V,短路PSON前,8脚9脚都是2.19V,短路PSON后,89脚电压没有变化,怎么判断是PWM本身坏了,还是它的外围电路的问题呢?

网友A:
是不是要它的18,19脚的定时电容和定时电阻正常,89脚才有驱动输出?

网友(2019-11-08):
短路前后,89脚电压的变化,用万用表应该量不出来。那玩意变化极小。得用示波器看。

网友:
芯片有没有坏,测一下19脚,参考电压输出脚。正常应该是0.98v吧

网友B:
89脚电压的变化,最好用示波器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它的18,19脚的定时电容和定时电阻正常,89脚才有驱动输出?

你修好木有?这个WT7522,很少坏。一般是坏推挽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89脚电压的变化,最好用示波器看。...............

我还没有买示波器,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修好木有?这个WT7522,很少坏。一般是坏推挽管子.

没有修好,我把它放在一边继续学修别的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修好,我把它放在一边继续学修别的了,谢谢你的回复!

查看5脚电压,是否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