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Q130板号DAOU82MB6D0 无显

楼主(2019-08-21):
HP-Q130板号DAOU82MB6D0 外接有显 内屏无显是什么问题

网友:
简单的处理方法是先插板下屏线,不行有条件就代换下屏,一般没背光也会误以为没显示的。

网友:
这种先排除下最基本的 如屏线 屏等

网友:
先看看屏和屏线和屏工作条件正不正常,屏和屏线有问题就换掉,要是条件不正常修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