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手机背光有问题,就是屏幕

楼主(2019-08-21):
苹果6s手机背光有问题,就是屏幕要在强光之下才能看清里面显示的内容,主板已经拆下来了,但是不懂怎么拆屏蔽罩,想换个背光电源,有可以帮忙解决的吗?价格私聊 #苹果手机维修#  #求助苹果6s背光电源更换#

网友A:
厉害。一来就想着拆屏蔽罩

网友B:
屏蔽罩都不会拆,芯片你更难做到了

网友:
风枪360/60 吹30s拿镊子掀掉

网友:
这个你可以联系下发迅维修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一来就想着拆屏蔽罩

我是业余的

就是瞎鼓捣而已,最后没辙了,好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蔽罩都不会拆,芯片你更难做到了

我是业余的

就是瞎鼓捣而已,最后没辙了,好尴尬。。

网友:
先测下显示内联座的1.3脚,看看背光ic的供电正不正常,屏蔽罩用小夹剪剪掉就好了,不要用热风枪,伤主板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吧  发给我我给你修 15939003797

网友:
估计你这样的 只能越修越坏的 什么都不懂敢搞苹果手机 无背光 不只是背光ic引起

网友:
问个问题,你换别的屏幕测试了吗,这种问题得先排除外配

网友:
进水机,座子上面的电感烧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请问大家都用什么显微镜修机的

网友:
先量阻值啊,可能电感问题

网友:
现在用户都这么牛逼了吗

网友:
厉害厉害,我第一回碰到拆主板下来摄像头还带着的

网友(2019-09-20):
你没工具修不了的,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