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苹果6s更换背光电源

楼主(2019-08-21):
苹果6s手机背光有问题,就是屏幕要在强光之下才能看清里面显示的内容,主板已经拆下来了,但是不懂怎么拆屏蔽罩,想换个背光电源,有可以帮忙解决的吗?价格私聊, 微信号wql15933572157

网友A:
罩子都不会拆就最好不要搞了,离CPU近,并且6S的CPU容易爆上盖,没有很好的手工最好不要搞,100块钱就搞定的你确定自己冒这个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罩子都不会拆就最好不要搞了,离CPU近,并且6S的CPU容易爆上盖,没有很好的手工最好不要搞,100块钱就搞定的你确定自己冒这个风险?

我就是瞎折腾而已

确定是屏幕背光问题,寄给一个哥弟修了

网友B:
先测一下显示座的阻值,再考虑背光芯片,罩上都不会拆就不要搞了,背光离CPU与闪光灯都很近的,A9CPU又容易爆上盖,你这个机器又进过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一下显示座的阻值,再考虑背光芯片,罩上都不会拆就不要搞了,背光离CPU与闪光灯都很近的,A9CPU又容易爆上盖,你这个机器又进过水。

我是业余的

就是瞎鼓捣而已,最后没辙了,好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