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534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8-21):
                                                     苹果A1534土豪金   板号820-.00045
      故障:据客户描述是按开关没反应,实测是通过转接器接可调电源有0.013的待机电流,这就是不触发
按不开机主板故障报完维修价格后客户同意留机维修。
     进入维修流程拆机发现触摸排线已断,再看主板充电芯片上面有残留焊油痕迹,原来是个二修板,看来这活不会很轻松了

修苹果的板子我一般第一步就是先测PP3V42_G3H这个电,也是先把这个电修出来再管其它的,A1534这个信号叫PP3V3_G3H,由充电芯片U7100发出,电感L7095上测得这个电没有发出,如果是A1466之类没这个电那修起来是很轻松的,但这个机子是TYPE-C接口,还有就是充电芯片发出,那就没A1466那种那么好修了

先测这个芯片条件,先测供电PPDCIN_G3H_CHGR这个没升压前的 5V是有的,,CHGR_ACIN同时得到PPDCIN_G3H_CHGR 5V通过R7110和R7111分压来的1.2V也有,得到这两个电后芯片就会有线性的CHGR_LDO_VDDA输出5V也有这么说芯片的基本条件有了

一般情况这个芯片得到这几个条件就要出PP3V3_G3H了,可是现在这个电没丝毫动静,打值有365没短路,第一也考虑这个芯片是不是坏了,上家也处理过这个芯片,那我就先不动它,换个方法看它是不是好的,就是在电池接口接个8V的电过去看下,这时拿万用表去测果然有了3.45V的电了,用示波器测电感L7095前端也有了正常的波型,到此判断芯片是好的

条件都有没输出,这下有点茫然了,定下心再想,要产生这个电还要那些部件正常才行呢?这时想到了CC1和CC2这两个总线信号,会不会和它有关呢,那就转战电源接口那边看下,果然有发现,CC1打值有365,CC2才150,那CC2肯定有问题

这两根线通过两个节点接到一个U4700芯片上面去了,这个芯片是和充电器通信,升压调节和它有关,正常来说和产生PP3V3_G3H没什么关系,但CC2阻值偏低说明有微短,这就会影响到充电芯片了,果断定芯片和买了两条触摸排线两天后到换上去

这时去接电后自动上电,电流一路上升,看样已经开机,装好屏再测,结果触摸不能用,其它都正常,

就U4700损坏导致充电芯片不输出PP3V3_G3H,更换后正常,然后再定个触摸换上去,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从分析来看,U4700是否正常会影响到cpu,而U7100有一组SDA和SCL与CPU有关。所以两个芯片间就间接有了联系。学到一招!!!

网友:
对苹果的工作条件这么熟识,真是高人,对我们新手来说收获太太的。

网友:
高手,一下找准关键点,谢谢分享!苹果本看着是一头雾水,没怎么接触!

网友:
现在苹果的新机器隔离设计的太复杂了

网友:
电池口接8V是绕过前面保护隔离吗

网友A:
楼主,我也有一部这个开不了机的。电池接口接上8伏可调电源,按开机键电流100毫安来回摆动,测L7095两端都有3.3伏电压,下一步思路应该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有一部这个开不了机的。电池接口接上8伏可调电源,按开机键电流100毫安来回摆动,测L7095两端都 ...

你这个问题应该还在保护隔离那一块,仔细查会有惊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应该还在保护隔离那一块,仔细查会有惊喜

保护隔离是哪里?我不太懂,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是哪里?我不太懂,新手

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特别是这个机器的电路,建议你还是系统的学习一下笔记本维修

网友(2022-08-20):
楼主,我的主板开不了机,上8伏电开机电流上升到0.6A左右保持一会后掉落到零,然后又上升到0.6A左右

网友:
这个是什么情况啊,之前一直用的好好的,就是开着机充电的,然后就自动关机开不了了

网友:
这个机真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