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救,三星300e4a不开机,集显无电

楼主(2019-08-21):
同事的笔记本突然不开机,按开机键,开机键上的指示灯一直亮,风扇一直转,再无其他反应,拆开测了测,除了集显无电其他都有电,集显供电下管烧了,换了没变化,又换isl95831,可能没焊好,不知道为什么CPU一路mos管烧了,导致CPU没电,又换了新的cpu供电MOS管,新的95831,现在还是除了集显无电别的都有电,但开机几秒钟后就掉电,掉电后开机灯也不亮了,风扇也不转了,刷BIOS,风枪吹了一会显卡还是故障依旧,开机电流0.8几慢慢涨到0.9几,几秒种后掉电。个人爱好,只有风枪万用表烙铁,没有示波器,也没修过电脑,请教大神这个故障应该怎么修?

网友:
大神们帮帮忙啊,要不我再加焊一下桥?

网友:
推荐找个会维修的师傅搞一下,乱搞会搞死的

网友:
这电脑都快十年了,不值得花钱去修了,让我练练技术,能修好最好,修坏了也无所谓,但我还是想修好,展现一下自己的技术,结果翻车了

网友:
高手都去哪了?

网友:
没修好,咋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