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0显卡供电烧糊维修一例

楼主(2019-08-21):
     先来两个本人近距离亲自拍摄的少妇美腿养养眼!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M40机器,机器已经被拆开了,观看外观PQ801烧糊了,拆掉焊盘都烂了,打值旁边的公共点电容对地0了,这不送钱的?直接随便拆一个显卡供电电容,不短了,料板找N管干上,打值D级495,S级35,G级197不对劲。翻图查看确认是VGA_CORE,卧槽独显活命真有点悬啊!把焊盘飞线补起来,G级旁的0欧电阻飞线练好,任意PWM的上下管G级都不会低于400一下,板子翻过来打值NCP3211A芯片的22脚也是197,那直接料板拆NCP3211,比较两个芯片脚位定义一样,那就干上去,OK测量上管G级465下管G级410,正常了,再次确认全板电感打个遍都没短路,那就直接插电按开关亮机了,但是装WIN10独显驱动的时候蓝屏了还安装失败,卧槽什么鬼别是显卡挂了把!如果真是挂了的话那刚才就是白搞了,还不如直接都拆掉用集显。再次对独显主供电VGA_CORE测量0.9V正常,辅助供电测量+1.5vs_vga和+1.8vs_vga和+0.95vs_VGA和+3VS_VGA测量都正常,日,后面一想再换个WIN7系统,OK一切正常啦!

网友:
敢去付著行动,果然有好运气,这个显卡换了也不贵的。

网友:
哈哈哈要是换显卡走弯路了

网友:
偷拍是违法的小心给你抓起来

网友:
没烧显卡 很幸运了   还敢偷拍  还敢发上来  出事就不好了

网友:
楼主厉害,现在板子薄,动不动就烧穿晕了

网友:
净顾着看第一张图了……

网友:
老兄都有这癖好  喜欢偷拍  这个会不会侵犯被人肖像权

网友:
偷拍叫兽还是如此的牛逼

网友:
楼主厉害,解决够速度

网友:
已鉴定,楼主ht

网友:
可以切掉显卡        厉害

网友:
你是一个喜欢 腿的  鉴定完毕

网友:
上去问她们需要上门装系统不,不收费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