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75 PRO3-M反复开机掉电重启维修

楼主(2019-08-22):
一个华擎主板, 触发就掉电, 然后重启。    看到这个现象,马上去搞LM324的比较器。 换了LM324还的掉电。  于是看别人有说PL6电感没有电压,  我测了下居然有1.5V,   测了MOS管也有1.1V  Q33,  感觉这些桥的VM 供电 是正常的啊。    于是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觉得可以是1.5V 太高了,直接拆了电感, 飞一个线到Q33的S级,   发现跑码了, 果然修复

网友:
希望大家多多分享经验,  我今天看别人的帖子花了5毛钱!

网友A:
你这个就是 me1.05v电压偏高了。通病了

网友:
桥内部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就是 me1.05v电压偏高了。通病了

谢谢大神 哈哈哈

网友:
对的  以后多向高手学习

网友:
以后多向高手学习

网友B:
有一片问题也一样,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2019-10-02):
引用 网友B:
有一片问题也一样,试试看行不行

搞好了也分享下, 桥电压高了 也会掉电保护, 欠压也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