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oppor9splus换完电池重

楼主(2019-08-22):
oppor9splus换完电池重启,没换电池,它那原装电池可以开机进系统,但是试了几次后就无限重启了,新电池也是那样,求解决方法。

网友:
把这两个电感直接拆掉,看好不好。

网友:
电池信号检测端断路,检查下电池检测脚的二极体值。

网友:
这个才是正经人

网友(2019-10-09):
已修好,电容拆掉好了。

网友:
拆的电感,还是电容

网友:
我也遇到了刚进系统没几秒钟自动重启,无限制的,你修哪里了

网友A:
这个是通病,已经有很多人捡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已经有很多人捡钱了

你说的是哪两个电感?

网友:
所以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方便分享出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