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ad5 wifi版不开机

楼主(2019-08-22):
请问一下  ipad5wifi版   .a1822这个黑色芯片烧了  这是什么芯片   上面写的G4H

网友:
应该是电源转换芯片!!

网友A:
是一个电源转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电源转换芯片

图片看不清 型号  能告知一下芯片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