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花屏闪烁

楼主(2019-08-22):
版号820-3115-B
笔记本
接手是有背光无字符,后来动了动屏线出现了花屏闪烁,以为接触不良但怎么拨动屏线还是这样,但大部分时候还是有背光无字符,是屏线坏了吗?请教下 谢谢
笔记本

网友:
这类问题只能排除了,最后确定主办,

网友:
不好排除,看着像屏,也有可能是CPU

网友:
我觉得这个先换个屏看看,屏坏的很多~!!!

网友:
还没换过MACBOOK的屏,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 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屏和屏线都有可能,换屏试了不行再去揉屏线

网友:
很明显 屏坏了哥们

网友:
看故障现象应该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只能排除。。。

网友:
换下上半套 试试 这个屏不贵

网友:
这种问题 我觉得还换了屏幕跟屏线以后在来讨论

网友:
换屏试一试啊

网友:
这个很多都是屏线问题,换一个试试看就懂了
A1425,A1502,A1398的屏线通用
有拆机的换一个试试看嘛

网友:
感觉 是屏

网友:
屏和屏线都有可能

网友:
用测试的屏幕接一下,排除屏幕后,就是主板

网友:
外接 显示器 试试

网友:
只能排除咯

网友:
报价换屏幕和线一起。把线的钱加进去就OK了。

网友:
只能先换个屏看看,

网友:
屏和屏线都有可能!

网友:
这个不会是那款显存通病的机器吧

网友:
换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