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1g 关不了机 ZQTA

楼主(2019-08-22):
宏基E1-471G zqta客户’描述:关机了指示灯常亮  电池拔掉 从新插上 指示灯还是亮的  但不影响使用
故障:待机时指示灯亮 待机电流0.019
维修:从待机电流上看 待机有点偏高
拆机查找知识指示灯是由+3v_s5提供

追查+3v_s5 是+5VPCU转换而来的

发现是Q29有点轻微的腐蚀引起的  (q29在触摸板的下面 可能是触摸板进去的一点水引起的)

供大家参考之用

网友:
关机还有电

网友:
这种倒是不多见,给自己增长点阅历

网友:
分享的经验非常好,看得出来楼主技术刚刚的

网友:
给客户沟通下

网友:
导致关机了还有电。

网友:
这个问题不管它的话会怎么样,把电池的电都放光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5v二级电压待机完全通,  待机灯必须亮, 楼主技术好呀!

网友:
我还真以为是关不了机呢……

网友:
受益了,加分,我正好遇到一台4738G,上电池电源指示灯网卡电源灯都亮,在论坛搜思路时正好看到这帖,+3V_S5竟然电路相同,就在这地方仔细查找,轻松找到PR140锈蚀开路了,刮基板补上电阻,OK

网友(2020-09-26):
还没有遇到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