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刚解释一台DS2072A

楼主(2019-08-22):
周一入手一台二手DS2072A 软件版本号00.03.03.SP1 硬件版本号2.0
经过几天研究
终于成功升级 带宽从70MHz升到300MHz
选件全开
软件版本也升级为00.03.04.SP1

网友:
高手                  高手哦

网友:
今天又远程指导别人pojie了一台DS1054Z,带宽从50MHz提升到100MHz,选件功能全开。
pojie前的选件功能快到期了
pojie后选件功能全部无限制,还多了100MHz带宽

在系统信息里的信号也变成DS1104Z了

有效的保护了用户的利益,提高了用户所拥有的的示波器的性价比
DS1054Z的pojie比DS2072A的pojie容易很多。

网友:
升级软件还能改变带宽吗?

网友:
你是指哪个型号 DS2072A是可以的

网友:
虽然软件能达到,但关键是硬件能不能达到这个参数,,,,,原来设计的能通过70M的信号通道,现在是否也能通过300M的信号,

网友A:
一些老型号能pojie吗   新的都已经pojie不了了

网友:
一个系列的机子用的是同样的板子 同样的芯片设计同样的器件的只是限制功能、性能而已 所以存在pojie的可能

网友:
老型号的肯定能解释
新的DS1054Z都能 DS2072A好像有的不能

网友:
高手   高手

网友:
这个也能改,高手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些老型号能pojie吗   新的都已经pojie不了了

17年的都能poj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