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修复U2414H使用一段时间后花屏抖动(屏幕:LM238WF2)

楼主(2019-08-22):
原故障:使用2-3个小时后屏幕开始花屏加抖动。
解决方法:更换屏边条上的sw5099芯片(液晶IC),并且在屏边条背后贴导热双面胶帮助散热。

注意事项:一定一定要用放大镜检查每一个脚是否都有焊好,确保不要出现空焊/虚焊/连锡  等情况,这个IC没焊好就会屏幕就灰屏,完全不显示。

网友:
能发个图片吗

网友:
三星屏好难修的....................

网友:
修屏不划算        直接换

网友(2019-11-03):
那是LG屏,不是三星的!换个屏400左右呢,好还是修合适!

网友A:
楼主,我也在修这款屏,灰屏,VGH VGL电压都不对,是否也是这个电源管理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在修这款屏,灰屏,VGH VGL电压都不对,是否也是这个电源管理有问题?

我觉得是,你可以把这个芯片换了试一下。换完一定要记得放大镜检查,必须要确保每个脚都焊好的情况下再通电

网友:
大力气小收入,还不得不做。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你可以把这个芯片换了试一下。换完一定要记得放大镜检查,必须要确保每个脚都焊好的情况下再通电

已经修复了,这个芯片带程序的,刚开始买了全新的用不了,又买了拆机的换上就好了,

网友(2019-12-03):
电容损坏外观没有明显变化,这种情况维修难度会大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复了,这个芯片带程序的,刚开始买了全新的用不了,又买了拆机的换上就好了,

额,我替换的是全新的,不是拆机的,但能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我替换的是全新的,不是拆机的,但能用就好

可能我买的就是坏的或者假的

网友:
留个标记,日后好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在修这款屏,灰屏,VGH VGL电压都不对,是否也是这个电源管理有问题?

我的也是灰屏,还没有修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灰屏,还没有修好

那几个关键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几个关键电压正常不

还没有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几个关键电压正常不

问题是不会测量,刚买一个福禄克万用表还请师傅教我怎么测量

网友(2020-01-16):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不会测量,刚买一个福禄克万用表还请师傅教我怎么测量

万用表调到电压档,一个表笔接地,另一个表笔接测量点。

网友:
维修这个行业,心不细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