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77主板,短接电源绿线接地能正常开机,短接开关没有反映怎么办

楼主(2019-08-22):
华硕Z77主板,短接电源绿线接地能正常开机,短接开关没有反映怎么办

网友:
io到电源接口断线了   就是绿线断了

网友A:
查待机电压 3.30排针 io和8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待机电压 3.30排针 io和822

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待机电压 3.30排针 io和822

谢谢大神回复

网友:
门电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