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559不定时断电

楼主(2019-08-22):
DELL 7559不定时断电,板号广达AM9,机器修的比较麻烦,风扇也不转,就刚开机转一下,刷过BIOS,换过EC。最后发现断电之后时间全部不对,查RTC部分电路发现RTC_RST#和SRTC_RST#只有2V,拆掉相连的电容电压恢复正常,已经测了几个小时未断电。机器已经取走了,就当做经验贴了

网友:
RTC复位信号导致掉电 好经验  遇到可以看看了

网友:
少见这种

网友:
没遇到过RTC电路这个问题

网友:
RTC_RST#和SRTC_RST#  引起的掉电   我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