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70板号LA-6881P时充电时不充电

楼主(2019-08-22):
联想LA-6881P

不充电时参数如下

可以充电时参数如下

对比发现没有3脚3.3v EN 时后面的好多参数都没了,EN由EC控制如下图

充电接口测下参数如下:
1. VMB2         11.48V
2. VMB2         11.48V
3.EC_SMCA    3.3V
4.EC_SMDA    3.3V
5.BATT_TEMP         + 3.3VALW
6.7.8.9.   GND
换过充电芯片ISL6251A,刷过EC BIOS U38,现在暂时可以充电了,有点不明白,主板是不是通过.EC_SMCA  .EC_SMDA 来检测电池电量高低才最终由EC来决定开启是否充电?

网友:
装起来也能充电,多拨插几次又不能充电了,有时插入显示正在充电,一会就停止充电了。。。有遇到的兄弟小小提示一下也好

网友A:
然后的意思时还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的意思时还没有修好

是还没修好,不稳定,修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换一下隔离管试试

网友:
换第二个隔离管试下

网友:
我去    这个字啊

网友:
先考虑电池呢

网友:
刷bios再不行换板吧,,我这有的,

网友B:
ec程序怎么刷,大神能否出个教程

网友C:
装个电源管理驱动有惊喜

网友:
电池换过的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个电源管理驱动有惊喜

装驱动有惊喜,什么原理,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程序怎么刷,大神能否出个教程

不用出教程,此板EC程序挂在EC下的八脚芯片,RT809F就可以刷

网友:
联想的,装个电源管理驱动就可以,我有碰到一台充电到百分之60就不充了的,装个电源管理驱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