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开机电流1.0不变,没有集显电压,卡代码58的维修

楼主(2019-08-22):
由于维修过程比较忙,没来得及拍图片,直接把维修记录复制粘贴过来了:
故障:不跑码,电流1.0不变
检修:开机各路供电正常,唯独CPU集显没有。
      集显上下管有点腐蚀,加焊清理无果,测上下管都正常,就没有打算换了。
      清CMOS无果、刷双BIOS芯片无果。手摸南桥SLJ8C有点热,但经验告诉我应该没问题。
      用内存负载测试各个关键点,基本正常,时钟、供电、复位什么的没问题。
      最后焊PCI-E旁的空位LPC总线,插诊断卡、飞时钟线到EC 12脚。看到跑码到58,感觉CPU、桥应该都是没问题的。
      仔细观察发现CPU的焊盘里面也有进水腐蚀痕迹,于是直接用风枪加焊CPU、用助焊剂灌进去自动清理腐蚀的地方。
      完事后,再开机测试跑码通过了,接屏显示,进系统正常了。

网友:
有时候维修还是要仔细观察,大爷的一板子不出集显供电,开始以为是桥挂了,后来仔细一看集显供电一颗电容发霉了,差点就误杀桥了

网友:
这样都被你给发现问题了。进水的不是有痕迹吗 拿到主板的第一时间就是先看看外观有没有缺件 进水等啊

网友:
有时候维修还是要仔细

网友:
有些本子进水不明显,水本身不是饮料,绝缘的地方干了以后就几乎么有留下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