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2P REV1.0无CPU供电

楼主(2019-08-22):
此板无CPU供电,其他供电都是有的。 ISL95836的 vr-on开启脚1.05正常,由VTT_PWRGD上拉的,并且受控于IO     VDD,VCC脚12V供电也正常。有人说先刷BIOS,技嘉的BIOS爱坏。还是先查了VIN2 12V的检测电压是2V,实测却是1.24V 拆下电阻测量,R23是75K的实测无穷大从料板上拆个换上去,2V正常了,CPU电压也出来了,跑码亮机!!真是很奇怪这个12V的分压检测电阻居然会导致CPU供电不出来,估计VTT_PWRGD是受控于IO的,但是它的电压也正常的啊!
附上图纸点位图,给大家省点分  哥花了15分下载的啊

GA-B75M-D2P R1.0图纸和点位.zip

网友A:
这个通病得不能通病了,电阻都不用找,一坨锡搞掂

网友:
老司机 !双击 666 +  关注.....

网友:
来学习的 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通病得不能通病了,电阻都不用找,一坨锡搞掂

一陀锡?求解?

网友:
3.3v检测和12v检测连一起

网友A:
124脚是5v检测,懂了吧

网友:
这个问题技嘉的板子上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4脚是5v检测,懂了吧

是io的 124脚吗

网友:
楼下技术高超。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