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 Lenovo c5030 一体机 屏幕出现竖线

楼主(2019-08-22):
  联想 Lenovo c5030 一体机 屏幕出现竖线  不知道是显卡的 还是屏的事

网友:
屏坏了吧,找屏幕代还试试

网友:
是屏幕问题。

网友:
恭喜你 屏报废了

网友:
不可以用外接先看看吗》

网友:
肯定先弄个屏测试下啊

网友:
屏  屏可能性大极了

网友:
屏幕的问题

网友:
还没碰到过  谢谢分享

网友:
感觉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屏线和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
感觉是屏幕的问题,排线也有可能

网友:
这种是屏坏了,和显卡无关!

网友:
先动下排线,也可能驱动板坏了哦。

网友:
屏坏了吧,找屏幕代还

网友:
拿一个通用测屏的看下吧

网友:
屏问题性大

网友:
屏幕刀板pch pcl信号问题

网友:
恭喜你可以帮客户换屏了,

网友:
把排线拆下来擦一下试试!

网友:
屏可能性大

网友:
屏可能性大,换屏试一试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自己动手拆呀 在这群里的人未必动手能力还不行吗 拆开找屏代换就知道了

网友:
屏的问题更大些...

网友:
屏报废了。换屏吧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看着是屏的事

网友:
屏的问题吧,换个试试,也有可能主板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幕坏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显卡也会出现此类问题,屏也是

网友:
先弄个屏测试下

网友:
屏坏,换个屏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占大部分,,,,,

网友:
一体板一般有外接显示的,测下

网友:
我碰到过这种显示的本子,屏测了正常,换屏线就好,你这个有通用点屏器的话,找下屏参,测屏先。

网友:
外接可正常?感觉屏幕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建议你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 换屏试试看

网友:
这种情况屏的问题最大

网友:
屏的tcon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