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 820-3536 进系统有卡顿现象,风扇狂转,使用中会黑屏

楼主(2019-08-22):
这种现象一般是跟触摸板有关系

所以就先更换一个触摸板,结果还是一样, 就开始检测触摸板接口

打开图纸,J4800,第3第5的
SMBUS_SMC_2_S3_SCL
SMBUS_SMC_2_S3_SDA
两个电压 1v左右,正常应该3.3v

这个讯号是连接SMC U5000
由R5370/R5371 通过 PP3V3_S3 上来

检测 R5370/R5371, 发现PP3V3_S3电压不稳定,后发现是断线,果断飞线

SMBUS_SMC_2_S3_SCL
SMBUS_SMC_2_S3_SDA 电压恢复正常

装机测试,进系统正常。

网友:
这个是有通病吗,怎么确定是触摸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有通病吗,怎么确定的是触摸板的问题?

网友:
苹果机器,触摸板有问题,或者不安装触摸板
就会有类似的现象

没安装触摸板,键盘也是不工作

网友:
厉害了,一开始就知道量哪里了

网友:
记下了,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这是苹果系列常有的现象吧

网友:
这个就没有遇到过了

网友:
有时维修经念比理论更重要。

网友:
这经验绝对是相当丰富了,否则恐怕弄好久也弄不好呢。

网友:
快准狠66666

网友:
PP3V3_S3 6脚小玻璃 坏了

网友:
厉害了,先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