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我手里有个功能手机

楼主(2019-08-22):
请问各位大神,我手里有个功能手机插大卡的,可以识别以前2G时代的大sim卡,但是不能识别现在的4G卡,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网友A:
百元维修计划----换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元维修计划----换手机

非也非也,这个手机有特殊的意义,觉得把它插个卡有信号才完美,

网友B:
换其他运营商的呢

网友:
因为他本身就只有2G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其他运营商的呢

只试过联通移动的,都是不读,很奇怪的是,黑白屏的老诺基亚都能读新的4G卡,这台始终不行,

网友:
唯一的方法是换手机。

网友:
换 手机干脆利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