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这是咋回事激活不了

楼主(2019-08-22):
这是咋回事 激活不了

网友:
是不是wifi蓝牙码不对导致激活不了,NFC也有可能

网友:
重新写下底层看看

网友A:
升级系统后东西更换过的就无法激活,看你电池,摄像头,指纹都换过

网友:
看你的整机序列号,异常。苹果机子激活系统要验证序列号的

网友:
你这是更换过硬盘,刷机时没有重写硬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级系统后东西更换过的就无法激活,看你电池,摄像头,指纹都换过

哪些不会影响激活

网友:
底层没有写好 数据不对 明显换硬盘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