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华硕VM510L,主板X555LD。不开机。

楼主(2019-08-22):
加电有0.18A电流,过一会儿掉为0,芯片2N-2J旁边O欧电阻短路,有电流时,2N-2J烫手,因查不到2N-2J  71U资料,无从下手,求助坛子里大侠指点。

H55
没搞头了,没看见 那个节点都被别人日过了,烧鸡过了,估计CU炸了,

网友:
芯片型号RT8249CGQW,待机的

网友:
放弃吧,cpu挂

网友:
看那个吊样,别人都断开3V节点烧鸡了,你还玩什么呀,我赌上月饼的饼,这U挂了,别折腾了

网友:
u烧了不要挣扎

网友:
怎么知道是u挂了

网友:
电阻短路?待机3v去了桥

网友:
rtc  3.3短路百分百    算了送料板箱吧

网友:
换主板 , cpu挂了

网友:
量哈U口,多半CPU挂了

网友:
3V烧一把,基本U上南桥挂

网友:
3V线性短路了   不用修了  U挂  换U吧

网友:
先看下USB阻值吧  别U挂了   感觉0.18A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