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4310m 这样显示是逻辑板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08-22):
Aoc t4310m 这样显示是逻辑板问题还是什么问题。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拆机看看是AUO屏......半边点屏看下正常不...那边不正常就断开模块 就好..昨天修一台AOC一样问题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看看是AUO屏......半边点屏看下正常不...那边不正常就断开模块 就好..昨天修一台AOC一样问题修好了

有一边不正常,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屏幕问题

网友:
屏坏   现在 新款屏经常出 这样问题    基本修不了

网友:
很明显,这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屏问题,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