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8plus 进水 白苹果重启 s2短路

楼主(2019-08-22):
如题 s2阻值正常300左右  这个测到0  但是烧鸡1.8v电压 只有100多毫安的电流 看不出来哪里问题   原来的问题是加电短路 拆了基带电源和附近腐蚀严重的电容 加电不短路了 能手动dfu联机 客人只说要资料 机器无所谓 也不敢刷机  这个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测到s2短路的地方吗

网友A:
还测什么测,直接搬板算了

网友:
pp1v8 s2 测到只有16左右 连接太多地方了 烧鸡只有100毫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测什么测,直接搬板算了

直接搬板没把握。 8p的板子还不少钱。保资料刷机能开机了 不重启了。但是home按不动 界面提示 按下主屏幕按钮以恢复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