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功率监控芯片INA3221工作原理求助

楼主(2019-08-22):
不知道这个芯片是怎么工作的,好几个有这芯片的卡都没修好。 谁能讲讲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
这真的不是那么难

网友:
这个论坛有PDF的很简单就是个电流控制器

网友:
你可以看到IC的数据表

网友(2019-11-18):
这个可以直接拆不要也能亮机吗

网友:
不要这个可以亮机吗

网友A:
NV用这个芯片来监控显卡整体功耗,也可以单独测到核心或者显存供电信息,这个东东不工作或者不贴不会影响显卡亮机,但是会影响满载时候的特性。如果量不到或者量不准显卡功耗,功耗墙闭环控制就会失效,温度压得住的情况下跑分会变高,温度压不住就会黑屏死机或者引起电源系统过载保护。显卡核心通过IIC总线读取这个芯片采集的实时数据。这个芯片同时还提供几路电源电压监控以及过流保护等功能,维修时可以留意是否由于掉件或者断线等因素引起的误保护。

DSX

网友:
引用 网友A:
NV用这个芯片来监控显卡整体功耗,也可以单独测到核心或者显存供电信息,这个东东不工作或者不贴不会影响显 ...

谢谢讲解~~~~~~~~